联想G480无法开机,插上电源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

楼主(2013-12-21):
我手上就有一台联想G480 板号是LG4858 MB 11252-1,按开机键无反应,插上电源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换了几个适配器,还是一样的问题,拆开看CPU风扇也不转,把电池扣了插电源也不能开,最后发现板子上有个地方非常烫,是PU4103这个芯片,芯片上没有标注型号,烫得扎手,整个板子都看过了,没有发现明显的烧过痕迹,我手上工具有限,所以也没测,,,请问高手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有短路也可能是PU4103坏了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 电流跑多少?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 查下待机电压有没

网友:
查图纸吧,楼主。

网友(2014-05-21):
又遇到的吗?

网友(2014-07-13):
同样的问题,但是不是一个机子,初步判断主板短路了,看到了四个元件的焊脚好像有损坏!

网友(2014-11-30):
楼主你有图纸吗?  貌似这个机子神机呀到处找不到图纸  楼主有的话传下

网友(2015-09-17):
我也遇到了  楼主得秀红了没? 我这个开几次才能打开

网友(2015-10-31):
刚接一台G480,待机0.2A偏大,也是PU4103发烫,芯片上标1225C。正在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