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HD3850 无法开机

楼主(2013-12-21):
症状:
插在intel主板上,接电开机,显示器没有任何反应,主板没有报警,但主机可以进系统(听到WINDOWS开机音乐);
但插在华擎的主板上,通电之后,CPU风扇和显卡风扇都转动,大概持续3~5秒,自动断电,接着自动启动,然后又是持续3~5秒,自动断电,然后又自动启动,如此循环。
分别插在两张主板上,在显卡风扇转的同时,用手指触摸显卡GPU位置,似乎都没有感觉到热。

手上没有诊断卡,恳请各位指点一下,如何找出故障所在。先行谢过!!!

网友:
试显卡最好用独显的板,再把小喇叭插上,先量量显卡的供电和晶振是否正常呗

网友:
都是没有集成显卡的主板。主板都有小喇叭。
供电和晶振如何测量?

网友A:
能找到的核心的话,再测DVI上的门电路正不正常。

网友:
测 竖起 连个电感(核心供电)上边一个电感(显存供电)正常否  都不发热多半核心供电没出来

网友B:
修主板还诊断卡都没有还怎么修呀,

网友C:
用示波器  抓一下看看

网友D:
检测核心供电是否拉低,AD转换电路是否异常

网友E:
系统声音也听得到,GPU没温度,测测显卡电压

网友C:
楼主你那个显卡插上电脑能开机就是不显示是不是     你有没有焊过显卡芯片

网友F:
查供电时钟跟复位,如果都有了就加焊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找到的核心的话,再测DVI上的门电路正不正常。

找核心的什么?怎么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主板还诊断卡都没有还怎么修呀,

业余之业余,手上没什么工具。
上面说的两张主板,都是两台自用电脑拆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  抓一下看看

手上啥工具也没有,就算有也不会看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测核心供电是否拉低,AD转换电路是否异常

多谢指导!
我摸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系统声音也听得到,GPU没温度,测测显卡电压

6PIN 输入12V正常,就是GPU没有温度,GPU供电一般怎么查?新手,什么都不懂,还望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那个显卡插上电脑能开机就是不显示是不是     你有没有焊过显卡芯片

主机可以进入windows系统,显示器没有任何反应。
没有焊过芯片,暂时什么都没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供电时钟跟复位,如果都有了就加焊芯片吧

供电、时钟、复位,分别指PCB的哪个元件,能帮忙指出一下吗?吧、感谢了!

网友G:
显卡芯片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卡芯片虚焊了。。。。。。。

如果不是芯片虚焊呢?

网友:
估计过的集成显卡  GPU没问题 供电什么 的有没有 都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诊断卡都没有还有试波器?呵呵

哈哈,就有万用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