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03 CPu坏了后换了也不开机

楼主(2013-12-21):
这个机子是自己用的,第一次把原来的Ql_62压碎后贪便宜买了个旧的Ql64。用了一百个小时左右后发现温度有点高,然后拆开清灰,过程中不小心把处理器供电一相的Mos19v处虑波电容碰掉了,是2个10微法的,然也没怎么在意(因为电源被我换了更大的电容,靠近整流管的地方也加了钽电容,觉得应该没问题,反正又又不是1.几V的地方)事实证明我错了,在装上后开一切正常,20几分钟后,突然死机(大小写切换不了的那种真死,还有少数情况是处理器忙不过来才切换不了)然后强制关机,开机,没反应,以为内存问题,重插一下,开机还是没反应,再开居然开起了,然后我翻过来把内存盖子装上,再来看,卡在Win启动界面上了,然后开一直是报警,意思是加电失败,我又把处理器重新安了一遍,再开了直接没反应了,然后到处摸,发现一个供电的地方比较热,按周围看来可能是南桥供电,电压是1。2伏,上面还有一组一样的mOS供电,电压是1。1伏,鲁大娘说这是780g芯片组,不知道电压对不对,虽然供电这里烫,但南北桥发热正常,处理器现在的电压有0。95伏是正常的,取下处理器后先发烫的地方正常了,但处理器电压只有0。1几还是5几,看起来像是处理器怀了,于是买了个Rm72,换上来不亮,,清空Bios也不亮,处理器供电只有0。85伏,南北桥供电那里先烫的地方正常了,风扇也正常转,有虑波电容的地方都量过了电压正常,处理器那里在按关机键断电的瞬间有1。1伏左右的电压,是不是新处理器不兼容?   处理器供电的电源管理是Isl6265第一次修电脑没有经验,我们这里维修的看到被动了烙铁都不修(其实是弄了下风扇让他夏天可以主动散热)  写得有点繁琐,借朋友的号的,望前辈指点下

网友:
没有头绪啊,好象是废话多了点,谁帮下我,在未来半年里这电脑很重要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