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EH-111T Z50 HR MBX-249 维修

楼主(2013-12-21):
型号:SONY VPCEH-11T ;板号Z50 HR_1M
客户送来一SONY 本本 故障:不触发
拆机一看哇进水的,SD 卡槽边,腐蚀了。当时没拍下腐蚀的图片, 直接洗板水洗干净,加BGA焊油吹了腐蚀的位置。处理好腐蚀部位后,又测了一下主板各电感及公共点等无短路;再上电,测3V 5V 电感无电压,看了下系统供电为RT8223 先测测开关上有没有开关3.3V吧。一测有3.3V ,开关也是好的,测 RT8223 8PIN 17PIN 线性也有3.3V 5V 正常,没办法了只好找来图纸,打开图纸查不触发前提条件吧,测CE 供电正常,AC IN 正常,RSMRST 0V ECRST# 3.3V ,测LID   0V ;RSMRST 先不管它,先查LID 吧正常是3.3V 现在没有
电路图可以看到是从HALL1的2PIN过来经过R7002过来的,R7001 上拉,没有采用,HALL1就在原腐蚀的边上,测HALL1 1PIN 没有3D3V_LID 找了3D3V_LID 的去处 3D3V_AUX_S5 是RT8223 8PIN 过来的。算了,不想那么多了,直接从D6001 1pin 3D3V_AUX_S5飞线到HALL1  1PIN 搞定,触发电流上去了,跳变很完美,(在此特地测一下RSMRST 待机是没有出来的,触发后才出来)。接上屏幕 SONY 的LOOG 出来了
开机进系统一看,显卡驱动也没有大体的字,打开设备管理显卡驱动没有, 网卡不认,连无线也不认;进PE 也没有找到网卡跟无线网卡。还得修主板,有点好奇怎么两个都认不着,无线先不管了,先去查网卡测AR8151-B 测1PIN VDD 只有1.02V 图纸明码标价3D3V_S3 啊,才1.02V 拔掉电源测阻值正常,先找找从哪里转换而来吧 找到了是从U3601转换过来的 测1 2 3 PIN 1.02V 4PIN 9V 5 6 7 8 PIN 3.3V 从图纸可以看来是N管高电平导通 找一个换上,触发3.3V 出来了。 再次进系统测机,有线,无线网卡都出来了一切正常。

Solo。 + 10 赞一个!

网友:
进水还是少哦,呵呵,不错的经验,发一下图纸就更完美了

网友(点评):
不要光看贴,不加分

网友:
新手问一下?N管高电平导通。P管是不是低电平导通呢?还有怎么区分N管还是P管?

网友A:
怎么加分呢?我这里没有显示加分?是我级别不够吗?

网友:
楼主分析非常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d6001在哪里

网友B:
不科学啊。RSMRST这个信号应该是待机时候有的吧,是触发的必要条件之一啊!

网友:
理论知识很扎实,很不错

网友C:
还是网卡导致EC没有收到桥的CLOSE#,所以才没有RSMRST吧,

网友:
楼主好技术

麦毅诚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进水过的板子是最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网卡导致EC没有收到桥的CLOSE#,所以才没有RSMRST吧,

不是,这片板真的是触发后才出来的,以前也有修过RSMRST 触发后出来的。不是的百分百的机器都待机出RSMRST 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科学啊。RSMRST这个信号应该是待机时候有的吧,是触发的必要条件之一啊!

有些机是触发后出来发给PCH 的,不是全部都待机有

网友:
进水机器,就是要仔细看看

网友:
思路清晰,先查LID#,免得走弯路 拆EC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机是触发后出来发给PCH 的,不是全部都待机有

恩恩。。学习了

wxf -4 严禁灌水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高手,厉害

wxf -10 严禁灌水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
麦毅诚 -4 严禁灌水

网友:
响应号召:好贴,加分。

网友:
U3601坏了吧

网友:
知道了 谢谢楼主提醒 以后没有rsmrst不瞎忙活了

网友:
箭头里面是N  外面是P  如果不明白的话  建议还是去学下好

网友:
范德萨发范德萨发

wxf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飞洒发生范德萨

网友:
图文并茂,那样会更精彩哦~~~~~~

网友: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给我加分,在此谢谢你们了。  想问一下,上面看到“-10  严禁灌水” 是扣我的分吗?

网友:
顯卡驅動難道跟那個3D3V_S3有關係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加分呢?我这里没有显示加分?是我级别不够吗?

评分吧,新手

网友:
楼主时序、信号非常熟悉,LID_CLOSE#是屏背光开启也是休眠开关,正常是高电平,如果为低电平是无法开机的,果然经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