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JE不定时掉电,掉电后触发0,60A掉电求助!

楼主(2013-12-21):
机子 几个月前是显卡的问题 跟客户报好价格后 给他换的显卡、
不料 隔了几个月 机子回来 会掉电
不定时 开机开了个单机游戏测试 过几十分钟 左右会掉电 掉电之后 触发 电流0.60A左右 掉电 重复几次就可以点亮 再掉电
因为前面换了显卡 怀疑还是显卡的问题?就加焊 了一下 没用
后来在论坛上搜到了几个掉电的帖子 有说 北桥的 南桥的  还有看过不触发的一类问题 加焊北桥 换开关 之类的试了下
试过几次终究是没解决,后来发现 B+是16V 又从这里入手 这个B+通过了 2个管 到一对 双管输出一个电压来给整板供电 到那对双管出来只有 16V 控制脚也是 16V 看图纸 双管是由充电芯片直接控制 由于手上找到了一个 MAX8765 说是可以代用 换上去 B+直接不出来了 只能换回原来的 MAX8725E 只有试了一下 直接拉 19V 并接上电源 充电正常 不短路
不过还是掉电 老问题
不知道哪里搞 求高手 指教
开机 大概过20分左右 掉电  再触发 0.60A 掉电 几次触发之后又能点亮 再掉电

网友:
你应该抓住根源,在重新启动触发在0.6的时候查查有什么信号没有出来,不要老是想都不想就来问些不知道怎么回答你的问题,至少你得测些数据来问问题,才好对症下药

网友:
说的对,掉电一般 某供电电路 工作电压或信号 没有出来,按机器上电时序思路来修。

网友A:
FORCE_OFF# 会不会是这个信号再作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FORCE_OFF# 会不会是这个信号再作怪呀

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没有数据测试无法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FORCE_OFF# 会不会是这个信号再作怪呀

基本掉电了之后 又可以开起来 等我 主板 拿出来 又可以亮了 所以 能亮的情况下我也 没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