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佳能2900打印内容倾斜

楼主(2013-12-21):
比如横向打印表格,
页面是横向设置的。但是打出来的效果就是左边倾斜了,上下和右基本平行。左边是最后打印出纸的。

我把激光器盒左边垫高几mm,左边是平行了,但上边就不平行了。如果坚向页面更斜了。
唉不知道是不是激光器的问题,买了一只20元的激光器,打出来的效果也是一样的。

机器出纸正常,纸路顺畅。上纸平稳,拆机清洁加油,换三只硒鼓试也不能改善。有没有佳能2900打印倾斜的解决办法,急求啊。

补充内容 (2013-12-23 21:29):
已经确定不是激光器的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过,看看充电部分。

网友A:
恢复出厂设施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禁止的地方不正呀

网友:
不要改变激光器位置,与其无关;
进纸的左右定位卡要调整到和纸张宽窄一样;
进纸搓纸轮搓力不均,清洗或更换;
打印样张时当纸张进入到定影组件前打开上盖,取出样张观察有无倾斜现象,
以便确认倾斜现象与定影组件是否有关。

网友:
应该不是激光器的问题  你看看定影组件 下棍的加热 有没有问题  还有就是还好的的纸张试试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模一样的问题,当然那个是老机器了,也是佳能的,具体的机器型号我记不清了,是带并口和USB两种接口的机器啊,用USB接口打印EXCEL表格就有这种情况,当时拨打了800电话后,说用并口线就没有这个问题,后来用并口试了一下,发现果然如此!!!

网友B:
进纸的问题,乱调激光器干嘛

网友:
看打印出来的字能不能刮掉,如果能刮掉,就是定影组件的问题

网友C:
用并口线试一下

网友D:
应该是左右导纸轮压力不均。仅供参考

网友:
是进纸的问题,不是激光器的问题

网友:
1.进纸的左右定位卡要调整到和纸张宽窄一样;
2搓纸轮换了1022的试过,换了一个新国产试过。
3,样张进定影前很正常的,因为出纸头的表格线上端是平行于页面上边的。

问题是现在打印成一个梯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纸的问题,乱调激光器干嘛

机器的纸路很顺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并口线试一下

怎么可能有并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出厂设施试一下

怎样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左右导纸轮压力不均。仅供参考

如果说是导纸轮,为什么开头部分正常,只有最后面内容才倾斜,如果这样纸张应该有压痕且内容有断续才对吧,但出在纸张进出都很齐整,没有倾斜啊。

网友E:
是不是加粉也后出现的问题,你可以换成个硒鼓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加粉也后出现的问题,你可以换成个硒鼓试试看,

换了三个鼓了,机器前一手也是修这个倾斜问题,解决不了才转到我手上的。我正头痛中。

网友:
既然机器硬件都检查完了,不知楼主是在客户电脑上还是自己的电脑上测试的,
重装下打印机驱动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