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关于GA-945PL-S3G不触发 经典维修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3-12-21):
                                                                        有请今天的主角GA-945PL-S3G

故障:不触发
检修过程:1:按触发开关无反应,根据饼哥的5+3开始检修   VCCRTC RTCRST 32.768KHZ  RSMRST PWRBTN
                  2: 首先开始测量开机排针有3.3V电压 VCCRTC RTCRST 32.768KHZ都正常 准备测IO时 发现:如下图

              3:IO 98脚已腐蚀 此脚是IO待机的5VSB待机,所以不触发,经补线后 ,已经跑码亮机 请看图:

有钱的捧个钱场 没钱的捧个人场 谢谢大家 麻烦大家给加点分 反正又不扣自己的 你们的加分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网友:
请大家加点分 这还一箱带修呢 请看图:

你们的加分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维修得不错 ,鼓励发帖

网友A:
这也要5+3  修主板首先看的是外观有无损件,很明显的地方还要测

网友A:
修主板首要的是观察主板上有没有损件,掉件,然后才上电测试,你还要什么5+3

网友B:
谢谢分享,IO 98脚电压 一般是 ATX 14脚紫色线 提供的,中间一般经过控制三极管 和电阻,98脚 腐蚀的话, 楼主一般可以先用洗板水清理 ,然后  用焊锡 加焊此引脚,最后进行补线,一般腐蚀的引脚,对地阻值测量都是为 无穷大的。

网友C:
查出故障不容易,关键焊工好才是真的好,我师傅说的要练神功,需练焊工

网友D:
按时序,不错呀

网友E:
修之前,外观检测就能找到问题了

网友F:
先来个5+3 结果是腐蚀补了下线就 结束 水帖

网友G:
一步一步来 如果有损坏的地方 迟早会被发现的

网友H:
太厉害了 啊  对于跑线的 信号问题我现在还没什么成功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要5+3  修主板首先看的是外观有无损件,很明显的地方还要测

当时那里有点脏 就没太注意 这是用洗板水洗过之后的,所以看的很明显 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太厉害了 啊  对于跑线的 信号问题我现在还没什么成功率啊

慢慢修 积累经验 时间长了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步一步来 如果有损坏的地方 迟早会被发现的

说的太对了 就算没目检到 一步步来也能找到问题 只是慢 下次我要先仔细观察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先来个5+3 结果是腐蚀补了下线就 结束 水帖

你要这么说 我太认同 我不光补好线了 还告诉大家为什么不触发 对于新手 很有帮助 有图有文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之前,外观检测就能找到问题了

当时那里有点脏 就没太注意 这是用洗板水洗过之后的,所以看的很明显 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时序,不错呀

谢谢 应该是我大意才是 没目见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出故障不容易,关键焊工好才是真的好,我师傅说的要练神功,需练焊工

同意 焊工必须到家 不然修补好 还扩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IO 98脚电压 一般是 ATX 14脚紫色线 提供的,中间一般经过控制三极管 和电阻,98脚 腐蚀的话, 楼 ...

当时那里有点脏 就没太注意 这是用洗板水洗过之后的,所以看的很明显 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主板首要的是观察主板上有没有损件,掉件,然后才上电测试,你还要什么5+3

当时那里有点脏 就没太注意 这是用洗板水洗过之后的  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B:
你这个问题 应该是 焊盘与芯片待机5VSB引脚 之间断线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 应该是 焊盘与芯片待机5VSB引脚 之间断线了吗

98脚 腐蚀 断线了 导致无电压

这个 可以直接从 ATX 14脚处拉5VSB 电压过来的

网友:
我手上也有块这样的主板!我想找这个主板的图纸来学习下~!但是没下载分

网友J:
必须得捧人场,  我有个G31的跑马就是7F 或者27   17,  这是神马问题?

网友K:
赞一个,纯正技术贴。

网友:
引用 网友J:
必须得捧人场,  我有个G31的跑马就是7F 或者27   17,  这是神马问题?

刷BIOS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K:
赞一个,纯正技术贴。

呵呵 过奖啦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要这么说 我太认同 我不光补好线了 还告诉大家为什么不触发 对于新手 很有帮助 有图有文字

你太认同我了??? 承认了自己也是优点啊

网友L:
引脚这么密集都能补上,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引脚这么密集都能补上,高手啊

不光我能 你也能

网友M:
又一个心细的成果,呵呵

网友N:
顶起,给有需要的人...............................

网友O:
上去直接芒修  秒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不错楼主。。思路好

过奖了 思路是有 但是没细心 没有外观检查 就开始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又一个心细的成果,呵呵

这个问题 应该在目检中就得发现 粗心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N:
顶起,给有需要的人...............................

适合新手 老手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上去直接芒修  秒杀呀

秒啥啊 过奖了

网友:
腐蚀还是好修的,

网友:
还不会修主板  学习了

网友:
潮湿  比较容易腐蚀 修主板还是的先看看主板有没有外伤

网友Q:
LZ上个补线的特写吧

网友:
学习了 今天我又跟着大家进步了

网友R:
有了思路,再加上细心。这还有啥好说的。好修,好贴!

网友:
引用 网友Q:
LZ上个补线的特写吧

呵呵 都打上胶了 没法特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有了思路,再加上细心。这还有啥好说的。好修,好贴!

谢谢 你的十分

网友:
没修过台式,学习学习了。

网友S:
基础不错, 我一般不触发只接换I/o不行就费

网友T:
5+3是哪些?

网友:
挺不错的,赞一个,呵呵。

网友:
看着像专家啊

网友:
又让你捡到了死鱼

网友:
引用 网友T:
5+3是哪些?

就是南桥五大待机条件和IO三大触发条件

网友:
修主板流程 目测 触摸 加电触发

网友:
我不知知道 5+3 而且那些信号我都不知道是啥

网友:
一步步按时序修,楼主还是可以地,支持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没吃过的。。。

网友:
学会基础的理论,就可以修好很多

网友:
有长经验了  谢谢

网友:
看来还是不能懒啊,还得按套路来

网友:
此例可以总结出,拿到板第一步就是要仔细观察主板有没有明显的元器件损坏现象啊,以免走弯路啊。

网友:
楼主  这是你要发啊

网友U:
引用 网友S:
基础不错, 我一般不触发只接换I/o不行就费

不会吧  现在很多主板开机电压都不经IO 了

网友(2015-12-21):
io98脚腐蚀这里可以定义为这个引脚脱离了与5vsb电压测试点的连接。

网友:
死鱼都被人家拣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不会吧  现在很多主板开机电压都不经IO 了

这个具体要根据主板南桥芯片组类型决定,SIS,VIA芯片组直接通过南桥管理开机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