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 5521开机不显示 刷bios解决

楼主(2013-12-21):
dell 15r 5521 15寸机器。i5cpu独立显卡 版号la-9101p,故障现象是开机电流0.8几有跳变,内存已过,用示波器测过有波形,但偶尔一次还能开机,开机不显示的时候能听到喇叭咔咔的响声。 网上找一下图纸没有,但有bios程序,你看机器ec的程序跟系统的bios分开的有两个bios芯片,注明一下在南桥这边的是ec的程序2m 反面的是系统bios 4m,没别的思路就直接先尝试刷一下bios,结果开机,一切正常,写出来供大家参考。bios资料迅维网上有

网友:
刷的那个bios?两个都刷?

网友:
应该是刷南桥BIOS,

网友:
都能上电了 当然刷南桥bios

网友(2014-06-05):
搜了一下维迅没有找到15r5521的bios!

网友:
楼主刷的哪个BIOS啊?我有一台给你一样现象的本子。

网友:
应该是南桥BIOS吧  南桥BIOS是执行加点质检的

网友(2014-07-14):
楼主怎么不把BIOS发出来呢

网友:
应该刷的是 ec开机程序吧

网友:
刷了 亮了  第一次不亮 断开电源 再插上电源开机 掉电重起 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