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的讯维280T坏了,电路有瑕疵

楼主(2013-12-21):
280T机发现2次了,风机没转的情况下发热芯送电了。这次把发上热芯烧烂了。等配件到手了技改一下。
第一次是在没点启动的时候不小心点了保存,没听到风机转可是马上就闻到了上发热芯的糊味,还好搞了一下还能用。
这次是点了启动后风机没转,可是发热芯开始工作了!一看不对,马上停止。再按启动,上下风机都转了,可是上面不热,拆开一看。。。完了发热芯烧坏了。
电路应该加个逻辑控制,检测到风机送电后才开通发热芯的电。
简单说就是发热芯的供电电路里串联个装置-----检测风机供电的装置。
这估计在程序里有这样的逻辑,唯独没有在输出风机电后再检测!
哪天找个带3路(测温线不用的话只要2路)模拟量输入的小型PLC,画上自己的梯形图改革一下呵呵,
昆仑通态的屏,好玩的。

网友(点评):
其实有更简单的办法:取风扇供电,加一个继电器,串联上加热器线即可。

网友:
真是什么人都有,维修有这样的思路,要是再有非凡的能动力和高超的动手能力,哥们我看你就是下个爱迪生了。

网友:
对于电路不稳定引起的偶发性故障,多加个保护装置就可以避免烧坏元件,有什么不好啊。
PLC我自学的,做过些玩意的。电路也是自学的,笔记本基本也是自学的。想去听课,老师说都这样了还来听啥,我就回来了呵。用心学不会很难的

网友:
刚准备年内上这款机,一大早被你的这主题吓退了.期待厂家解决这个问题后再考虑.

网友:
看不上迅维BGA的外形,设计的没有xxxxxx的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