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idt cv184-2apag相关电路维修(联想主板L-IG41M V1.O)

楼主(2013-12-21):
主板供电正常。无时钟、复位

测量 pci b16脚0v、14.318一脚3v一脚0v
时钟芯片供电有3.3v      pg才0.9v----找到原因了

(此图仅供参考,找了半天也没找到idt cv184-2apag的引脚定义)

通过跑线得知:pg接了一个1k的电阻(正常),通过r3070上拉3.3v
实测r3070一端3。3v  另一端0.9v。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r3070的另一端并联q1174,测量q1174正常(未导通拉低3.3)

问题应该就是r3070阻值变大导致0.9v
测量r3070为10k
与其他主板对比,更换了个1k的r3070
之后pg恢复3.3v

上诊断卡,通电跑马正常,已可以亮机====
可能由于网络的原因,很多照片上传不成功,帖子也不够完善。。。。加分之类的  话,就不说了

空间相册:http://user.qzone.qq.com/917260791/photo/V10YLV4m0holvq/0

PG信号电压为O的话,楼主其实可以用镊子翘起这个引脚看电压变化 来判断芯片本身或外围元器件电路故障。

网友:
帮你把图,上传上来啦

网友:
我怎么不能加分呢?不过还是顶一下楼主。共同学习

网友A:
换个电阻也要抄起风枪呀,鸟枪换大炮呵呵

网友B:
这块板子你修一下多少钱

网友C:
原装板子不好修啊,找配件不好找啊

网友:
修过也是时钟坏引起不跑码,当时测量核心供电正常,无复位,第一怀疑是时钟,再是桥,没想到换掉时钟就跑码了

网友:
经典啊!!!可以好好的学习了!!!

网友:
值得学习。不跑马的维修对我这种新手了来说是最麻烦的了,因为对信号不熟悉,跑线过程中对一些电压不知道是对是错。很头疼

网友:
很仔细,值得借鉴

网友:
收了多少大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装板子不好修啊,找配件不好找啊

是的。有200多片废主板,只有一片是idt cv184-2apag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块板子你修一下多少钱

最近修的板子都是以前没修好的废板子,修好了能卖18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阻也要抄起风枪呀,鸟枪换大炮呵呵

呵呵,当时想翘起时钟芯片的48脚,用风抢一吹,结果整个芯片拿下来了

网友:
不错,修的挺好,台式机的上电时序和笔记本差不多

网友:
不跑码,元器件又太小,没有扎实的基础都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