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基4738g大电容连线,求解释

楼主(2013-12-22):
我连了两个1500的电容,无cpu供电
直接把引脚焊到焊盘,也不行
用固态电容也不行
用线连几颗330的电容也不行,哪怕线很粗很短
必须焊几颗330的电容在原位置才行

求解释!

补充:连线位置都是焊在大电容的位置,大电容是拆了的,也试过直接焊在电感那里,都不行。

网友A:
CPU电感后级就可以

网友:
一次买个十来个大电容就是了吗,搞得累,还返修

网友B:
你要接电感后面……。

网友C:
是 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C:
那是 而且最好距离要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电感后级就可以

理论上是的,实测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接电感后面……。

是的,但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 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

哎呀,总算有看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 而且最好距离要进

电容腿腿直接焊在大电容焊盘,够近了吗

网友:
有一次我也弄了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不要接线,在板在用镊子刮一下在焊上去 肯定是可以的

这么做过,只有330电容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