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7 系统 我把回收站里的 东西清空了 怎么能找回来

楼主(2013-12-22):
加急!!!!!!!!

网友:
进pe 看看以前资料放在那个里面了 恢复一下就ok了

网友:
用回复软件,回复一下

网友:
360有个文件恢复功能,试试,还不行的话就网上下个恢复数据的软件,注册也就几十块钱

网友:
直接上网 搜索 易我数据恢复 软件  打开软件 选择删除文件恢复

网友:
没法找了 神仙也找不回

网友:
这个很简单,进PE用软件恢复一下,不会操作的可能有难度,百度一下会详细很多的

网友:
到网上查查吧,话说我昨天还看见个帖子说怎么恢复的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基本没希望了

网友:
下载个easyrecovery这个很好使。

网友:
用diskgen专业版尝试恢复一下目录,找到你要的文件查看一下效果,如果有效果就注册,没效果换别的

网友:
easyrecovery,高级恢复试试

网友:
如果不会数据恢复,请不要尝试,以免破坏数据,建议到专业的数据恢复

网友:
这个就有点麻烦
     不过办法还是有的
你下个数据恢复软件就可以了
想当年我们的冠希师兄就是拜这个软件所赐的
哈哈

网友:
没法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