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L194显示器带不动负载,维修

楼主(2013-12-22):
今天借到一台LG的19寸液晶。故障为指示灯亮3秒然后再也没反应,黑屏,重新插拔电源线也没用,测量电源板电压,有12V,没有5V,但是有时候是没有5V,12V是为8.3左右
初步判断为5V次级供电电容不良导致,换后故障依旧,查看了许多论坛上相关的帖子,都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
维修过程中发现单接灯管或者灯管和屏线都不接的情况下都可以正常工作,给驱动板单供5V,发现屏幕暗屏有显示,说明屏幕没有问题,看来故障真的是处在5V上边,找了个12V转5V的模块,换上去,一切OK,因为忙手里也没有合适的整流二极管代换5V整流,所以就没有细修,但是可以肯定这的确是因为5V部分有问题,也好为大家以后维修做点参考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431  光耦

网友:
5v整流管废板上不都有么   拆一个不就行了

网友:
用12V转5V模块多划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