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04G 不开机解决 I3 板号:LA5681P

楼主(2013-12-22):
     今天接到一台ACER 4704G 客户说不开机,拿过来通电试机,不开机,顾客说可能里面某某接虚了,拆开机器检测,
跟客户报价留机,开始维修
            插电源待机0.023,待机正常,按下开关上升至0.35,说明待机部分没什么问题,掉回0.02,再跳变到0.35,一直反复这样,出不来就出不来吗,干嘛还厚着脸皮,继续的重启,反复重启,可能是检测到某个电压没出来后保护了,测试3.3 5v一直在跳变,
35v由ISL6237芯片控制输出,
测量:V+:19v
ENLDO:9.2v
LDO:5.1v
pvcc:5.1v
EN1:0.5 1.5 2.3,一直在跳变,
由于EN1是VL上啦的,直接拆掉PR56,拆掉PC41

然后找了一个500K的电阻换上,换上个好的电容,开机,0.52 停住不动了,打了一下所有的电感,电压都有,
按照供电时钟为辅的时序查看,先测量PLT_RST,0.5明显不正常

按照PCH的上电时序,复位出来之前的信号时受到,SYS_PWRGO,MEPWRGD,PWRGD,

首先测量SYS_PWRGD 是经过一个与门转换而来

测量+3vs3.3正常,VGATE3.3v,EC_PWRGD0.5v不对,正常应该是3.3
追查来源EC104引脚,测量104脚是3.3正常的,挑起引脚果断飞线,
接电源开机,嘻嘻哈哈,亮了
立时3个小时搞定,太慢了,希望以后能加速搞定,争取到秒杀的时候,
我在北京的学校学的电脑维修,哪里可是真不怎么样,还是迅维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北京那里有很多不讲的,比如示波器抓波,上电时序,关键信号,这些都不讲的,更狂修机器了
看了月饼老师的教程才得以进步了不少
同情大家给点分数吧,给点给点再给一定点吧!!!呵呵
祝大家以后修机器到达秒杀的境界

网友:
哥们,技术刚刚的,这分得加……给力……

网友:
LZ给力啊

网友:
写的真的很好,思路也清晰,你的技术刚刚的

网友:
果断就好,但是是什么拉低了呢?

网友:
LZ,CPU电压也出来了吗?

网友:
不去测量班子是否段线,直接飞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Z你说。,打了一下所有的电感,电压都有    CPU电压也出来了吗?

有的,怎么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现在还没有修好呢

网友:
LZ思路好 清晰

网友:
维修速度是经验慢慢出来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但是 上电到0.35    反复重启  这个问题 我一般想不到会去测3.3 和5V    要是我修最好肯定也能找到为但是可能也要花几个小时吧

网友:
边学边修,边修边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怎么了

CPU电压都出来了,一般情况下PLT RST这个信号应该也是出来了的,今天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电压都出来了,一般情况下PLT RST这个信号应该也是出来了的,今天又学习了。

供电,时钟,复位,电压全部有了,南桥才复出复位呢,

网友:
楼主厉害~我要是达到你的这个境界就直接开店去了~~

网友C:
秒杀一种高科技,高效率,高技术,高手段的一门功夫,要达到这种境界需要集理论,时间,经验,技术,手工,坚持,毅力,人品于一身方可到达!最后祝楼主成功,到达秒杀的境界,然后多分享经验给我们这些小白

网友:
楼主不错啊!有迅维的资料没有,分享一下啊……

网友:
很多学校学的都是皮毛,需要自己再自学。

网友D:
楼主这个机器应该是ACER 4740G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机器应该是ACER 4740G吧

我按照板号找的图纸,图纸上这么写的,应该是4740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开着店铺呢,就是活少,没什么活

在外面开的还是电脑城里开的?电脑城里开的同行带过来修的很多的~外面的话比较难拉活儿~

网友:
我也想开店 但技术还差的很远呢 继续努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外面开的还是电脑城里开的?电脑城里开的同行带过来修的很多的~外面的话比较难拉活儿~

在外面,我是想干维修加加销售,不成想,一样也没有干成,明年去电子城专业维修再收几个土地

网友:
比起4年前,现在论坛里面的技术含量高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秒杀一种高科技,高效率,高技术,高手段的一门功夫,要达到这种境界需要集理论,时间,经验,技术,手工, ...

谢谢你的鼓励,我09年接触的台式机,去年春天,在北京芯片盛学习的笔记本维修,没怎么学到东西,整天泡在迅维的论坛里,这才使我大大的进步

网友(2017-07-03):
应说,是方向对了,机子就好修。不然够呛。

网友:
老大是基地刚毕业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