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24 风扇狂转后关机解决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3-12-22):
  接到个sony MBX-224  机器来5V短路。。修后测机器。。风扇狂转后关机。。。CPU也换了风扇也换了。。。裸板测量也是。。论坛上有人说是EC  BIOS   刷了无数个都是这个样子。。一直都没人解决吗?给个解决办法。。谢谢大家。。。

网友:
机器就是风扇狂转后关机。。

网友:
应该好了,没有问题,能正常使用就给客服吧

网友:
刷南桥BIOS试试  以前遇到过

网友:
可能是放电引起的,需要工厂版的bios

网友:
南桥的也刷了试试看呢

网友:
你得分析他风扇是因为温度原因转得快到最后关机     还是其他问题

建议你加焊下各大电感     还有把5V的电容换一下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台,开机电流,1.20A ,隔半分钟左右掉电,掉电前风扇狂转。L5 阻值变大,更换后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温控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反正很多机子这种风扇死转的,都是bios不对。要刷工厂bios,那种最基本的那种。只是索尼的还没遇过。你是第一个吧

网友:
机器跟个定时器是的。。。40秒关机。。风扇狂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