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关于破解mac笔记本电脑密码

楼主(2013-12-22):
网上看来的,懒得找了就发一贴
破解苹果操作系统的密码比windows更方便更有效,不需要硬软件工具就可以破解!下面就来介绍破解方法
开机启动时按“command+S”。
这时进入单一用户模式(Single user model)。Mac OS的单一用户模式有准入特权(Root access privilege)而不要求根密码(root password)。
出现像DOS一样的提示符 #root>。在#root>下逐步输入以下命令,注意空格区分大小写
第一步:执行硬盘检测(只读), 这一步可以省略
/sbin/fsck -y

第二步:加载文件系统(读/写)
/sbin/mount -uaw

第三步:删除初始化设置时的OSX生成的隐藏文件”.applesetupdone”
rm /var/db/.AppleSetupDone

最后一步:重启
reboot
重启开机后出现类似装机时的欢迎界面。别担心,东西没丢。就像第一次安装一样, 重新建立一个新的Mac OS管理员账号。然后在新的管理员下打开系统预制 - 账户,打开最下面的锁,询问密码时,用新的管理员密码登录。会看到至少两个账号,新的管理员的帐号和原来的帐号,点中原来的账号,选 密码 - 更改密码。你不必有原先的Mac OS密码就直接可以设新密码了。
点下面的登陆选项 (小房子),选中 自动以右边的身份登陆, 同时在下拉菜单中选你原先的账号。
重启, 大功告成。至此破解Mac OS开机密码工作完成。

原信息pc-mservices。com/分割article-105-1。html

网友:
赞一个,以后直接和客户说破密码就OK 了,不用换系统了

网友:
还没有遇过,有机会试试

网友:
注意:上面的方法无法更改原来的钥匙串密码
===============================================================刚才在网上逛得时候看到的,现在摘要如下,ps:我试了一次,确实不行,但不知道是不是我方法的问题,因此贴在这里,有待大家进一步验证。
==============================================================
摘要
在 mac os x 10.4 tiger 中,如果您使用 mac os x tiger 安装盘更改了您的账号密码(或者因网络管理强制更改密码而更改了您的网络账号密码),那么您的默认钥匙串密码(它使用与您的用户账号相同的初始密码)将不 会更改。因此,应用程序每次要求验证时都 将提示要求输入钥匙串密码,该验证通常由钥匙串提供。

注意:如果您是使用“账号”预置来更改账号密码,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您希望当您登录时默认钥匙串自动解锁,通过以下操作可以将您的“钥匙串访问”与账号登录密码进行同步:

打开钥匙串访问(您可以通过在 finder 中从转到菜单中选择实用程序来找到它)。
从编辑菜单中选择更改钥匙串“登录”的密码。
键入您当前登录的账号以前的密码,然后单击确定。
如果您输入正确的密码,那么将会出现一个新的窗口;在当前密码空白域中再次输入原来的密码。
在新密码空白域中,键入与您当前账号密码匹配的密码。
在验证空白域中再次输入新的密码,然后单击确定。
我忘记了原来的账号密码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您不得不删除该钥匙串。

在钥匙串访问中,从编辑菜单中选择钥匙串列表。
删除“登录”钥匙串。
当下一次您登录到该账号时,您可以将当前的密码保存到一个钥匙串中。
==============================================================

网友:
学习了,话说前两天遇到一个有密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