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D_CLOSE#信号的产生

楼主(2013-12-22):
一台戴尔M4040  集成在板子上的CPU,独显。  客户拿来说进水了,不开机。
拆开后仔细观察了一遍, 清理了一下不开机,无待机
直接测3V 5V芯片的开启信号S5_ENABLE 低电平。
·

  然后测EC的供电正常

等测到LID_CLOSE#的时候,发现未低电平

图纸搜索了一遍,发现许多元器件都没装

  最后只有这个地方

有个插耳机的小板,   跑线LID_CLOSE#连到了一个上面标的X322的管子上去了, 这个管子一个脚接地,另外一个脚接3D3V_S5, 在图纸上看时序,是在S5_ENABLE出来以后才有的。
   这个LID_CLOSE#的信号会影响S5_ENABLE的产生吗?
IO已经更换过。

网友:
LID#是低电平有效  就是低电平的时候作用,作用了就是close了,所以正常情况下是  open===高电平==3.3V

网友:
lid很多板子要高电平才能开机

网友:
这个信号可以理解成低电平时关闭休眠

网友:
这就是LID_SW#的山寨版信号名称,待机时高电平3.3V

网友:
你的那个LID_COLSE#产生的来源是S5电压,么有S5_EN就不会有LID信号,时序上是先有S5_ENABLE#再有S5电压,再来考虑LID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诸司马技 -5 严禁灌水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款lid是触发以后才有的。你不出那个电压应该先考虑别的。进水的机子bios也可能会有问题的。其他条件好了就刷个bios看看。

网友A:
就算是休眠也不会影响待机的产生把,一般都是有待机才会有休眠电压,程序倒是会影响S5_enable的产生

网友:
这个信号不正常 会不触发的

网友:
LID信号在有些机器上是低电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算是休眠也不会影响待机的产生把,一般都是有待机才会有休眠电压,程序倒是会影响S5_enable的产生

  华哥。。。
     开机了。
  点不亮,还得继续奋斗啊

网友C:
不会影响,但是如果为低电平会影响不触发

这个信号一般也有通过EC到屏线接口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哥。。。
     开机了。
  点不亮,还得继续奋斗啊

赶紧奋斗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哥。。。
     开机了。
  点不亮,还得继续奋斗啊

啥问题引起的无待机

网友:
有些待机芯片的en低电平是正常的,比如51125开启信号是低电平才开启3v,5v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影响,但是如果为低电平会影响不触发

这个信号一般也有到屏线接口 工作的。

网友:
先修S5电压,

网友:
刚刚转入笔记本,学习了

网友:
    是IO那个休眠信号吗? 是从外面上拉加电的。

网友:
lid#其实就是一个独立的磁感应的场管,常见的有光敏,热敏,声敏等。3个PIN,一个接3V供电,一个接地,另一个PIN接输出LID#信号。当没有有磁性接近时输出PIN就会输出一个有电源PIN输出的带上拉3.3V的电压。当有磁性接近时,内部会拉低输出的3.3V表示液晶屏已经合上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