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E710b如何进入工厂模式?

楼主(2013-12-22):
优派VE710b 17寸液晶显示器图像发红,菜单颜色正常,VGA红绿蓝行场阻值正常,现在想进工厂模式调一下,可按2也不开机呀!这机器到底怎么进工厂模式呀?求大家帮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
关机状态下,先按住“2”的同时按下电源键打开显示器,此时指示灯为黄色。接着按下“1”打开菜单。其中右下角出现“F” 字符,将光标移到上面去并按“2”即可打开。

网友A:
不错不错,
关机状态下,先按住“2”的同时按下电源键打开显示器,此时指示灯为黄色。接着按下“1”打开菜单。其中右下角出现“F” 字符,将光标移到上面去并按“2”即可打开。

网友:
你说的跟网上说的一样,我说了按2开机不好使,你手里有这显示器吗?1.2.左。右键按住这四个的任意一个按开机都没反应!先按住2再插电也不出F,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关机状态下,先按住“2”的同时按下电源键打开显示器,此时指示灯为黄色。接着按下“1”打开菜 ...

我咋整不出来捏?按住“2”的同时按下电源键显示器打不开松开2就亮,开关我全换了!还有别的方法进工厂不???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网上一大堆

网友:
网上是一大堆,可都是楼上说的那样,这个17寸的按2键再按开关不开机的!会不会还有别的方法进工厂模式呀?

网友:
没听说过,真心等答案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