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a420-i3g 加电掉电

楼主(2013-12-22):
神州 a420 触发后加电到0.2掉电,偶尔多按几次开机键可以加上电,亮机,亮了以后至少一天不出问题,只是隔了一两天就又变成加电掉了,更纠结的事是当我拆出来测量主板时就好了,甚至一拆出来就好了。哪位同行遇到同样的问题啊,求教啊,或者指点指点我也行啊,我是对这个机器无语了,没辙了啊

网友:
神州笔记本排线不好   检查一下供电的排线

网友:
掉电的时候看那个电压没出来    不就好判断了

网友:
CPU供电蕊片爈焊了吧

网友A:
这机器不好修额   拆下来就好    裸板拷机吧    看会不会出现那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不好修额   拆下来就好    裸板拷机吧    看会不会出现那情况

   再看看吧

网友:
上面的都试过了 都不好使啊

网友:
这种问题最头疼啊,实在是没法下手

网友(2014-06-30):
CPU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