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2):
4421S不加电,接电流表的时候短路了,量哪里也都没短,不知道这样一般会烧什么东西

网友:
接可调电源大短路?那可用烧鸡大法

网友:
5A的机器,主板应该有发烫的,在看看隔离过了没有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哥 是跳表还是待机高? 跳表一般烧 待机电流高 可以摸芯片有发烫的地方没

网友:
哪里短路啊?19?5V?3V?
大短路 19V 钥匙公共点测没短路 那有可能是电源接口哪里有个三极管坏了 以前遇见过一次 哪里都不短路

网友:
再仔细量一遍吧 应该能量出来哪里短

网友:
6楼的说的对, 我也见过一个。

网友:
没错,六楼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