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四个角下有胶,怎么弄掉加焊

楼主(2013-12-22):
华硕K40AB,北桥216-0674026,请高手说说怎么弄,用什么工具,温度多少,谢谢

谢谢大家关心,我已完美取下,我风枪是858D,温度是210度,用最小的风嘴,吹时不断尝试,用尖的镊子挑起,很好呢的。

网友:
直接扣下来

网友:
用850  吹热了 用镊子轻轻一挑就下来了 这些芯片无铅的 一般 我是做到280 取下来

网友:
用疯抢加热,用镊子慢慢跳下来

网友:
稍微加热就抠下来了

网友:
不是IBM的黑胶就好弄

网友:
用风枪边吹边用镊子挑

网友:
用热风枪温度调小一点加入用针戳下来!

网友:
用风枪把胶去掉,然后上BGA,每个NGA的设置都是有些差别的。自己把控好温度,珠子融了,就可以取下了

网友:
热风枪吹下就好了

网友:
补充一下打错字了,是每个BGA

网友:
一吹就掉。。。

网友:
用风枪吹吹  用镊子挑下来

网友:
用风枪吹,  用镊子轻轻挑下

网友:
用热风枪  吹四个角  用个小一点的十字螺丝刀弄下来

网友:
一吹就掉
先吹四个角

网友:
讨厌的胶  烦燥哈!!

网友:
去胶再加焊

网友:
这种的胶很好 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