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新PS-5181-8VS 三无啊~~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3-12-22):
这个是三无货,无PS电压无5VSB电压,就是前面的大电容有电压,后面的是用276PN+3843+PS113A
采用单管自激电路  09N90G的管,后面有4个光耦 由于手上没有276PN换也不知道用1016P换(估计不行,看电路不一样)所以直接查到上面的一个电阻无穷大,看颜色棕黑金金(不知道有没有看错)所以找了10欧姆的电阻换上,但换上后灯泡直接亮了 ,我去短路,有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吗?276PN坏了 还是电阻用错了,还是其他的什么存在短路?发个图看看

补充内容 (2013-12-25 17:15):
这个电源是联想上用的,坏了客户直接给我了,现在换了276好了,另外由于我手上没有1欧姆的大电阻,我直接用2个2欧姆的小电阻换上了,反正这个电源修好不是卖的注主要是练习用,呵呵~~

网友:
高手速度来帮忙分析啊在线等啊~~~

网友:
修电源线把线路缕清了在搞 不然要爆炸的  啪啪

网友:
下个PDF看看吧,我有TNY267,网购的,好找又挺便宜,估计是一样的。棕黑金金,四色电阻的话,应该是1.0欧姆,(1X10+0X1)X0.1

网友(点评):
1欧姆的电阻,大概是1W或2W的多,做限流作用,同样可以当成保险电阻

网友A:
估计是276坏了。

网友B:
就算是1欧姆的电阻上10欧姆的电阻也不会短路把?

网友(点评):
不关电阻的事,电源模块坏了,这东西极易损坏,我都备了好几个,不过是26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276坏了。

取下来就不短路了

网友:
我怎么看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是1欧姆的电阻上10欧姆的电阻也不会短路把?

10欧姆电阻,不关短路问题

网友:
你测阻值多少,看电路图,连接着2个电阻,按道理不该短路,要是测得电阻值是那3个电阻值范围内,就是下面276问题

网友:
这是主电源不工作引起的三无现象,首先查主电路有没有其他的异常,而且上面的芯片不可以随意代换否则会炸鸡,一炸鸡严重你做的一切都是白费,且思路容易打乱,我看这个是自启动电路 查启动电阻,和电源IC,还有就是给IC产生的供电电路!光耦的反馈回路

网友:
这问题解决了,276的问题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