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650,,进不来桌面,求大神啧啧啧

楼主(2013-12-22):
就是进不来桌面,但是能够听到进桌面的声音,我给从新装了系统,擦了肉存,都不行,。。。。。进VGA模式就行,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没

补充内容 (2013-12-23 14:06):
屏幕都有显示,基本可以抛弃显卡的问,值得注意的是在VGA模式下可以进入桌面,我只是想可以正常使用,补充一点,VGA模式是一种显示模式,不能调节屏幕飞分辨率的

补充内容 (2013-12-23 17:02):
看到发发评论,说不定我的问题就gameover,

补充内容 (2013-12-24 13:19):
显卡我换了个,还是不不行啊,怎么弄

网友:
主板可能有问题

网友A:
哪楼主哪电脑卡到什么地方吗?

网友:
也许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下,有显示屏坏了,无显示,主板显卡有问题

这很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楼主哪电脑卡到什么地方吗?

进桌面前面一点吧,但是能听到进桌面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桌面前面一点吧,但是能听到进桌面的声音

查查安装显卡驱动装好了吗,如果还不行查下屏线吧

网友C:
显卡应该木有做好,进安全模式应该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应该木有做好,进安全模式应该行吧。。。

进安全模式不行,进VGA模式就可以,有什么方法正常使用没

网友:
不懂,来学习一下

网友D:
在官网下个驱动试试或显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官网下个驱动试试或显卡坏了

我在官网下个驱动试了不行

网友E:
可以考虑换个显卡,没遇到过也不敢说太多

网友F:
如楼上说的  换个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考虑换个显卡,没遇到过也不敢说太多

我换个显卡试试,
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楼上说的  换个显卡吧

换一下试试

网友:
我在vga模式上换个图形驱动就解决了谢谢,大家回复我

网友:
你之前是焊的显卡  还是重做的显卡   重值试试

网友:
呵呵 ,好了就好大洋到手了啊

网友:
换系统一开始XP 就换window7 看行不,有的是系统也会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