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53的CPU温控芯片问题

楼主(2013-12-22):
如图H_THERMDC一直为0v,开机电流上0。5A不动,无跳变。有CPU复位和PG,CPU换了3个都一样。
其他脚都正常H_THERMDA在0.4V附近跳变,但H_THERMDC就一直是0v,第三脚正常吗?

网友:
后边连得是什么?

网友:
后面链接的是什么,或者直接拆了它,再看看

网友:
看定义脚就知道拉

网友:
最好网上找下它的PDF……

网友:
你这个又没掉电,是不跑马,与温控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
期待高手的答案。

网友:
l楼主可直接直连2脚跟3脚排除怀疑,这路信号是检测CPU温度的,直连这两脚就是屏蔽了CPU温度检测!个人认为你这不是温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