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SR45H 有声卡图标 无声音

楼主(2013-12-22):
驱动程序是在SONY官网下载的   有无高手遇到过     在线等高手们回复

网友:
先换个系统试试,不行看看声卡电路

网友:
来给高手指导一下    键盘上的控制键都可以调   什么静音大小声音也可以调    就是没有声音     耳机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