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进水 无cpu电压 跑0.35

楼主(2013-12-22):
同行送修CQ42主板进水, CPU供电附近轻微腐蚀 ,加焊供电芯片ADP3212,还是跑0.35.直接换个芯片,加电还是老样子,在论坛下载图纸,对图纸测量了一下周围电阻,发现有个100K电阻PR3被同行换成0欧姆的了,直接换掉,开机还是无CPU供电,对着图纸挨个测量工作条件发现38脚5v只有2.5V ,测试发现38脚断线。用刀子刮开看飞线 ,故障解决。不知道断线是人为还是腐蚀断的,跟同行们分享一下。

网友:
好技术。学习啦。帮顶。

网友:
又发一个一模一样的,绝对是认为的

网友:
f进水的话一就是线给腐蚀了

网友:
进水的运气好点,好修。不好的话,后面问题超多!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说,人为的这个老弟做的也太简单了,在5v这儿做文章,打开图纸直接就秒杀了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呵呵,进水不算太严重吧。

网友:
对于进水机还真是要心细,还要一点运气的成分,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里的ph0 接地是什么作用

应该是通过PC50接地 起到 电压充放电作用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CPU供电芯片ADP321238脚的5V 电压应该是机器插上电源待机状态下就会产生的。

网友:
好技术。学习啦

网友:
原来是供电不正常,楼主,厉害!

网友:
ph1 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