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液晶驱动板程序,型号EMC568,万分感激

楼主(2013-12-22):
板号scorpio rev:2.B  200-101-5002
12V电源供电,故障:开机起不动,电流上到0.3A左右掉到0.09A,拔掉屏幕排线开机,电流上到1.2A,灯管点亮,测屏供电无问题后怀疑驱动板带不动屏幕。然后用可调电源调到3.3V单独给屏幕供电,哈哈,惊喜 屏幕显示正常。
拆下来准备先把屏供电这路的电容全换掉(板上全是10V的电容),发现我手头的电容太高,装不进去,准备再上电测下3.3V前面是多少电压,手上有6.3V的矮电容(如果是5V的话可以装上),奇怪的事情就开始了,板子居然短路了,赶紧断电,发现lm4838mte(带内置喇叭的)烧了个小鼓包,bios芯片烧挂了(w78e62bp-40),
手上还有个完全一样的显示器,想先修好另一台吧,结果同样的悲剧发生的,什么都没动,上去也接地了,烧成同样的故障,桌面干净没有锡渣,赶紧测试可调电源还是12V没变,想了一上午也没搞明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突然短路,之前2块板子都可以不插屏线把灯管点亮,
看能不能求到程序,然后定芯片回来修,谢谢了
364384387@qq.com

补充内容 (2014-1-9 10:52):
恒冠 唯冠 EMC568,东芝屏LTM15C448,驱动板主控是GENESIS C6678 AC,MCUW78E62BP-40,板号scorpio rev:2.B  200-101-5002
本坛 91 淘宝找的“EMC568(前金后银带音响)原程序”对比后是同一文件,坏,跪求其它程序

网友A:
显示器什么牌子什么型号?这个条件不重要吗

网友A:
建议定一块板读程序也可以对照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什么牌子什么型号?这个条件不重要吗

牌子是emc   型号是 568,东芝的15寸屏,不知道为什么两个同时坏了,当时也大意了,其实是12V转5V MOS管的控制IC挂了,P沟道的管子,全板的5V都是12V,上面的功放IC挂了,BIOS芯片挂了,资料没了,有资料还有修的希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定一块板读程序也可以对照着修

淘宝原板要100元,太贵了,这15寸的屏也就100元,不核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