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A-5971P 开机过LOGO反复重启

楼主(2013-12-22):
接到外地发来G455一台,板号LA-5971P,故障:开机过LOGO反复重启。看到这个故障时首生想到bios ,ec ,南桥。想想从最容易的开始,先刷BIOS,找到程序写好,试机OK,解决。

网友:
兄弟的编程器 用的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这个bios挺爱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鑫工电子TL866,还行。260元淘宝上找的

我听别人说,有的编程器,有的芯片刷不上,请问有这种情况吗?要是这种情况,是芯片的事情,还是编程器的事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听别人说,有的编程器,有的芯片刷不上,请问有这种情况吗?要是这种情况,是芯片的事情,还是编程器的 ...

你说的这种情况还遇到过,遇到过芯片坏不能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种情况还遇到过,遇到过芯片坏不能写的。

这种情况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不多吧

没遇到过不支持的芯片,上面少写了一个字。

网友A:
一般编程器,都可以刷 显示器,笔记本 主板,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编程器,都可以刷 显示器,笔记本 主板,的吧?

是可以的,但是我没试过,我见别人刷过, 我这边只修笔记本,别的不搞。

网友:
哦,谢谢你的经验,我也打算买一个

网友:
这种是bios问题啊,真的是长知识了

网友C:
鑫工电子TL866确实好用,没有遇到刷不进去的BIOS,只是WIN7系统不太支持。

网友:
这个   以为啥大故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鑫工电子TL866确实好用,没有遇到刷不进去的BIOS,只是WIN7系统不太支持。

我现在用的是WIN7系统,没有发现问题,官网的更新的驱动,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