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想E40不能完全关机

楼主(2013-12-22):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联想E40 I3的本本,它能亮机,但是进系统很慢 担进系统能正常使用 ,软关机关不了,关机后屏幕是黑了,都电流还在0.9A之间不能完全关机 风扇也在转     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待机是 S5_ON为高电平,一般的机器待机S5_ON应该为低电平才对啊,我换了IO 还是一样,因为自己对I 3的上电时序不是很清楚 ,我想问一下待机时S5_ON为高电平正常吗

网友A:
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
装系统或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看看

学习了。

网友B:
首先不能判断此信号在待机的时候是不是为高,除非有个一样的机子测量下。你可以先进pe看下,试试是不是关机不能完全关机,借此判断是不是软件问题。如果还是那样的话,建议先刷个bios看看。不行的话,我也没修过这种硬件问题了。

网友C:
进pe也是一样,bios也刷完了

网友D:
你可以把其他外设去掉,触摸板键盘之类的。试试不行刷个EC BIOS。很可能EC程序有问题给你传。E40独立显卡的

e40 ec.rar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不能判断此信号在待机的时候是不是为高,除非有个一样的机子测量下。你可以先进pe看下,试试是 ...

看了图纸如果S5_ON待机时有的话,那它待机时会有5VS和3VS了,出来 ,我觉得应该是不正常的   ec换过了   还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进pe也是一样,bios也刷完了

我想帮不到你了,你找超级版主吧。看那些电压没被关掉吧。我最不希望会是桥的问题。所以我不会那么说的。实在解决不了,就强制关机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帮不到你了,你找超级版主吧。看那些电压没被关掉吧。我最不希望会是桥的问题。所以我不会那么说的。 ...

哈哈  谢谢你  ,关机顺序我也查了    南桥没有拉低psl_3和4   我想可能是南桥  但不想做现在,怕到时搞不亮就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把其他外设去掉,触摸板键盘之类的。试试不行刷个EC BIOS。很可能EC程序有问题给你传。E40独立显卡的

谢谢超级版主,我光板试了还是一样,BIOS都刷了好几个了,还是一样的,实在没有方法了

网友E:
这个多熟 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多熟 BIOS问题

刷了好几上了 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