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CD显示,背光灯不亮的问题。

楼主(2013-12-22):
一台Acer Al2216W显示器,最近出现问题,就是开机后,背光灯一闪就暗,要过差不多,一分钟开关电源一次,差不多五次后,背光才正式常亮或等个十分钟左右,开关一次也会正常,但是长时间关机比如1小时以上,开机5分钟内,背光就是不会长亮总是一闪而没,但是用手电照过,可以看到里面的图像什么的都出来的,纯粹就是背光出问题,求这种问题应该查什么?谢谢。

网友:
台式机么  还是笔记本

网友:
检测灯管,高压板。代换试试,高压保护,灯管老化都有可能的

网友:
给电源板换电容吧,可能鼓包了.....

网友:
背光12V端电容失容,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
电容失效的机会大

网友:
O了解了,非常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