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E420 外接正常 内接原屏灰屏 换屏后能显偏色 求解

楼主(2013-12-22):
E420 的机器 拿来时候是内屏灰屏 但是外接正常 换新屏是偏色 换了好几块都是故障依旧  求助中 从哪里下手

网友:
我会告诉你这是主板上的屏线松了吗???????

网友:
看下屏接口供电正常不正常。

网友A:
看看三基色现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屏线没插好,今天还搞了一个这样的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线没插好,今天还搞了一个这样的机

屏线确定插好了
原屏挂了 装好机器也灰屏 但是偏色的解决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三基色现是不是有问题

说详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确定插好了
原屏挂了 装好机器也灰屏 但是偏色的解决不了

打打红绿蓝 阻值。新款的是从桥里面转换出来的,

网友:
楼主这应该是屏线问题吧,之前遇到过。

网友:
换了屏不行,是不是排线还有问题啊

网友:
屏线确定没有问题
换过

网友:
显卡是独立的还是集成的?

网友:
加焊一下主板的屏接口。看看电压正常不。

网友:
先换屏在换屏线 在焊显卡  逐一排查

网友:
这个不好说啊,打打对地阻值看看有断线的没有

网友:
看看 视频输出型号 LVDS信号 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