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88A硒鼓加粉很淡的解决方法(软件调整方案)

楼主(2013-12-22):
惠普HP88A硒鼓加粉很淡的解决方法
好多亲手加了388a的粉后,打印出来都要比原来的要淡,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买加黑的粉,但是当我们粉加上了后,我们有没有办法搞浓一点呢,方法是有的,请看下面,

打开打印机软件 找到浓淡调整的地方,调到最高,这样打出来效果就名显好多了啊,(不懂的可以妹我,)
有粉的给粉没粉的,顶一下,

网友:
现在电脑上没有安装1007的打印机,不能上图,

网友:
在哪里调,说的具体详细一点

网友:
应该是在打印机属性里设置吧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的。

网友:
淡都是换鼓芯吧,这个可以调吗?不知道

网友(2014-02-08):
貌似是墨粉的问题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
换鼓芯才是王道

网友:
淡是因为原装粉颗粒小,磁辊与鼓芯间隙略偏大所致

网友:
粉的原因比较大了。买质量好些的就不太淡了

网友:
换鼓心和磁棍

网友:
一般换鼓芯就解决了,软件倒没有去试过。低端机型好像没有调整打印浓度的。

网友(2014-03-13):
之前都是换鼓芯的,这个没注意过

网友:
经常给客户加粉,软调基本是没有用的。用加黑的专用粉就没事了,如果还是浅只能换鼓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