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为你说SONY

楼主(2013-12-22):
      无意中在朋友处看了月饼老师的笔记本18期,教会了我新的思维方式,我曾私下里跟月饼老师讲,(就是日后就是不参加远程,500大洋还是要给的,但月饼老师没有回复)我这是在亵渎老师了。为此难受了好一阵子,为了报答月饼老师,我将分析电路的基本功展现给大家,看到我的分析,又有志于学习笔记本维修的朋友到迅维来报名吧,谢谢!!
     声明一下,我不是托儿。不信可进入我的空间,看我的历程
                  SONY的保护隔离电路

      有人说:SONY的保护隔离电路很难修,那么它难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难就难在对它的电路结构不了解,等过了电路分析这个坎,就会发现也没什么好难的。
      下面,且听我慢慢道来——
      先看图:

上图中,适配器供电经PQ1的体二极管改名为DC_IN_MOS。此时,PQ1的沟道没打开,DC_IN_MOS只会得到体二极管过来的一个很小的电流,沿线路加到充电芯片BQ24753的主供电输入端PVCC,芯片得到PVCC后,会发生哪些动作呢?这从芯片的引脚定义也可看出端倪。但看到这个帖子的,更多的是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新手,因此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用数据手册说话:

An external resistor voltage divider attenuates the adapter voltage to the ACDET pin. The adapter detect threshold should typically be programmed to a value greater than the maximum battery voltage and lower than the minimum-allowed adapter voltage. The ACDET divider should be placed before the ACFET in order to sense the true adapter input voltage whether the ACFET is on or off. Before the adapter is detected, BATFET stays on and ACFET turns off.
      大意为:一个电阻分压器将适配器电压衰减后接入ACDET针脚。适配器检测的阈值通常被设计为一个大于最大电池电压,又低于最低限度的适配器电压(再低就会无法识别)值。ACDET分频器放置在适配器放电(ACFET)之前,用指令检测实时的适配器输入电压,以确定ACFET是开启还是关断。在适配器检测之前,电池放电开启同时适配器放电关断。
        If PVCC is below 4V,  the device is disabled. If ACDET is below 0.6V but PVCC is above 4V, part of the bias is enabled, including a crude bandgap reference, ACFET drive and BATFET drive. IADAPT is disabled and pulled down to GND. The total quiescent current is less than 10μA.
        大意为:如果PVCC低于4v,设备(适配器检测)被禁用。如果ACDET低于0.6v,但PVCC高于4v,(只有)初始基准源,ACFET驱动器和BATFET驱动器部分的偏置被启动。IADAPT被禁用并被下拉到GND。总的静态电流小于10μa。
       When ACDET rises above 0.6 V and PVCC is above 4 V, all the bias circuits are enabled and VREF rises to 3.3V, and the REGN output rises to 6 V when CHGEN is LOW. IADAPT becomes valid to proportionally reflect the adapter current.
         当ACDET高于0.6 V并且PVCC高于4 V,所有的偏置电路都被启用,且VREF上升到3.3 V,和当CHGEN是低时REGN输出上升到6 V。IADAPT有效,并按比例反映当前适配器(电流)。
       When ACDET keeps rising and passes 2.4 V, a valid AC adapter is present. 700 ms later, the following occurs:
         • ACGOOD is pulled high through the external pull-up resistor to the host digital voltage rail;
         • ACFET is allowed to turn on and BATFET turns off consequently; (refer to System Power Selector)
        • Charging begins if all the conditions are satisfied. (refer to Enable and Disable Charging)
    当ACDET持续上涨超过2.4 V时,一个有效的AC适配器出现。700毫秒后,会发生下列情况:
       •ACGOOD通过外部上拉电阻拉高高电压;
       •ACFET允许打开同时BATFET关闭(参阅系统功率选择器)       •如果所有的条件都满足则充电开始。(参阅启用和禁用充电)

      上面这几段话告诉我们,ACDET是适配器检测的电压设定输入脚,只要ACDET高于0.6V,芯片内部的基准电压输出模块,适配器供电的放电模块,电池供电的放电模块的偏置部分就会被打开。
      这时如果PVCC再高于4V,充电芯片内部所有模块的偏置电路都被启动。VREF模块会输出3.3V的基准电压VREF。
      当ACDET达到2.4V时,充电芯片认为,插入的适配器是有效的,充电芯片内部发出ACFET_ON作为PWM电路的开启信号。
      但PWM电路并不会立即工作,还要受控于CHGEG(这个信号来源于EC,也就是说什么时候充电,由EC决定,ACFET_ON,是充电芯片内部PWM模块的开启信号。当充电开启信号CHGEN#为低电平时,开启充电功能。
     那么,OVPSET引脚的功能是什么呢?
      ACOV provides protection to prevent system damage due to high input voltage. Once the adapter voltage is above the programmable OVPSET voltage (3.1 V), charge is disabled, the adapter is disconnected from the system by turning off ACDRV, and the battery is connected to the system by turning on BATDRV. ACOV is not latched—normal operation resumes when the OVPSET voltage returns below 3.1 V.
       ACOV提供保护,以防止由于输入高电压对系统损害。一旦适配器电压高于设计的OVPSET电压(3.1 V),充电功能关闭,ACDRV被关断,适配器供电与系统分离,并打开BATDRV使电池连接到系统。ACOV并非被锁定。当OVPSET低于3.1 V时,适配器供电会重新启动。
      这个功能引脚可以防止外网电压过高对机器造成损害,也可防止因插错适配器将高压引入机器内部。
      下面回到实际电路中——
     插入适配器,适配器电压P+过电感后,改名为DC_IN,由于PQ1反接与电路,DCIN经过PQ1的体二极管,小电流供电加到DC_IN_MOS,并通过2.2欧电阻PR656加到充电芯片的PVCC脚,为芯片提供主供电,由于芯片的DCDRV#脚,默认是连接PVCC的,因此19V的PVCC直接加从DCDRV#脚加到了PQ1、PQ2的G极,两P沟道MOS管截止。PVCC只能是流经PQ1体二极管的小电流供电。
      为了便于说明,上BQ24753的内部结构图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360se6/User Data/Temp/forum.php?mod=image&aid=677813&size=300x300&key=596d2207c528719c&nocache=yes&type=fixnone

      1、在芯片内部自然产生一个0.6V的基准源,当ACDET超过0.6V后,触发器输出高电平的ENA_BIAS,加到PVCC-6V LDO模块。      2、ACDET上升到2.4V以上,触发器输出高电平的ADAPTER DETECTED信号,表示已经侦测到有效的适配器,延时700ms后,输出适配器供电好信号ACVGOOD_DG。      3、上图红圈处,当PVCC高于电池电压时,触发器输出高电平的PVCCBAT,延时8ms后,改名为pvcc_bat_dg。      4、acvgood_dg与pvcc_bat_dg相与后,输出高电平的DRV_ /ACGOOD,(“/”表示DRV_ACGOOD信号,在低电平时有效)一路驱动MOS管导通,输出低电平的适配器有效信号DAV_ACGOOD#加到EC。(际电路中,低电平的ACGOOD#去控制PQ5截止,向EC输出高电平的ACIN_EC,使EC知道适配器已经有效。)另一路,加到SYSTEM POWER SELECTOR LOGIC(系统供电选择逻辑模块),模块先发出低电平,通过一个非门使BATDRV#为高,驱动PQ32 截止,关断电池放电电路。

      到适配器的保护隔离管,PQ1、PQ2的G极。打开两个保护隔离管的沟道,是适配器供电顺利通过两个P沟道场管,为主板提供到电流输出      至此,适配器输出完成,那么有没有其它原因会影响到ACDRV#的这个PVCC-6V呢?      答案是肯定的,      敬请期待下集:SONY的预供电保护电路。

网友(2018-06-19):
索尼自锁电路你可以了解下     这个是我见过最难分析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