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用适配器开机进入系统后会暗屏,求助!820-2936-B

楼主(2013-12-22):
A1278用适配器开机进入系统后会暗屏
用电池开机冒似一切正常,但在进入完系统后只要一接上适配器就暗屏,拨下适配器就正常了。
用适配器开机如果没进入系统也是正常的,就到最后一步显示桌面后暗屏,请求帮助

网友:
先重做个系统或换个硬盘看看  排除软件

网友:
驱动问题,进水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