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无CPU电压,PROCPWRGD正常,求助

楼主(2013-12-22):
接一台进水G470,接到后大面积进水,清理烘干后无待机3V5V.把3V5V修出来后电流上到0.5XX不跑码,测全板电压除GPU_VCORE没有之外其它均正常.拆桥后发现桥下边有进水渍,清理换桥后电压上到0.333.测无CPU电压.根据电源管理芯片95831资料查供电EN等都正常,测桥发给CPU的PROCPWRGD有1.05V的电压,SVID_DAT SVID_CLK SVID_ALRT#阻值正常也都有1.05V的电压,示波器测无波型。拆掉95831子 24脚的电阻后,CPU_VCORE GPU_VCORE均有1.1V的电压。桥换了两个,BIOS刷了几个,CPU装其它机器上测过是好的,换一块B940装上还是没有CPU电压,求兄弟们支招

CPU换其它机器上好的,CLKOUT_DMI_P CLKOUT_DMI_N 都有99M的时钟

网友:
大面积进水的机器毛病就是多

网友:
你写的太乱了。所有的PG都有吗,未必吧,你都没有测量。PG之后才会有SVID的波形

网友:
此板已修复,+VCCSA电压不足会引起无CPU_vcore

网友(2014-07-03):
大面积进水就别修了,费时间,也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
进水机安逸呀,钱多呀

网友:
  楼主,你厉害,我碰到好多都修不出来,

网友A:
cpu坏了也有可能,进水的机器替代一下零件试试先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坏了也有可能,进水的机器替代一下零件试试先把

LZ都说了CPU拿到别的自己测是好的,你确定你有看贴?

网友:
亲这机子是U要收到三个信号后才工作的,我只能认为你的平台复位还有问题,重点找桥这边的信号,我上次一机子是桥与BIOS芯片的左中间有个10K的电阻坏,还有一个条BIOS芯片的第6脚还是第7脚有根线阻变大了,用表查是通的,但是看是去铜的色不对劲,飞根线后电流刷刷的上去了.

网友:
procpwrgd测试点在哪???

网友:
有一台也是一样的问题啊,没有解决

网友:
看了2次,都不知道楼主要求助什么,写的太乱了

网友:
建议再换个桥试试

网友(2014-08-04):
不行就换板子

网友:
LZ写的已经很清楚了,哎,都是打酱油,还说不清楚

网友:
换南桥呀

网友:
你这板+VCCSA是哪里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