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联想L-IG41M主板做不上系统

楼主(2013-12-22):
联想L-IG41M主板做不上系统,在DOS下,运行软件正常,就是装不上 XP.

网友:
看来有可以做BGA了,你懂的啦(南桥问题多哟)

网友:
怎么做不上系统,楼主没说清楚啊,是GHOST不行还是安装不行,进行到哪个步骤

网友:
上来发贴要把故障描述清楚,自己的解决步骤及方法,这样,大家才能根据你的检修过程给你做出精确的判断

网友:
一般换个南桥就好了

网友:
坐不上系统为什么先换南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