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885能用ALC882代换吗?

楼主(2013-12-22):
修一张MS-7519主板,声卡芯片ALC885坏了,可是我没有,只有ALC882芯片,ALC885能用ALC882代换吗?

网友:
不可以的 最好是一样的

网友:
好像是可以的,我用662换过。。

网友:
不可以吧,一样的最好

网友:
查下引脚芯片定义

网友:
我换上去在Line-out有声音。其他三个输出孔中没有声音。

网友:
最好一样更换。

网友:
这个真说不好,常见的是ALC888,我进最换了一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