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 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3-12-22):
asus k42j  时亮时不亮,温度一高就亮  冷开机不行  0。7   1.32 。143    1.39  1.50.1.8   2.2   不亮时候  0.7 1.32 1.43 1.38 1.33 停住,,我发现热的时候可以开机。冷了又不行了,明显电容的问题,看电流好像内存,于是把0。9  1.5  电容换了,未果,还有北桥供电。。。先看工作电流大的电压它的滤波电容 翻过板子一看这1.05 貌似北桥也用到吧,换了 还是不行,再看1.05上管,焊盘有4个电容位置,却上了一个,好的,先把板子放窗口外面冷却,拿回来对着1.05 19v上管滤波电容亲了几口,加电。亮了,反复多次, ok  就是它了 ,上了3个电容,装机

网友(点评):
就是这个故障点,楼主找到了

网友:
哈哈  就是这个问题,换了管子要么好,要么就扔了这板

网友:
电容问题   亲几口  就会好的    哈哈   学习了

网友:
厉害,这都行?楼主经验可以。以后多发案例啊。

网友:
asus的机子不好修啊现在看到K42的机子 都蛋疼

网友:
楼主学习了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这都能修好,经验丰富呀

网友:
这款机器见过换管子和电阻的,还没见过换电容的,看样子这款机器的问题还真的不少

网友A:
只装了一个的那个电容是不是坏的啊

网友B:
这机器通病就是你所说的特征,但是是不是你这个问题就不好说了,因为无数人死在了这个机器上,有焊显卡解决的,有换排阻解决的,有换CPU供电解决的,很多种,但最后都返修了,基本个保个。希望楼主的方法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装了一个的那个电容是不是坏的啊

因为没有波波,这个没法确定,量起来感觉是好的,但是好像问题就出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通病就是你所说的特征,但是是不是你这个问题就不好说了,因为无数人死在了这个机器上,有焊显卡解决 ...

希望不会死在这里吧啊啊啊。。

网友C:
哈哈。。。第一次 加汗显卡 7天,第二次 再加5天,第三次 应客户要求 直接把显卡换求了,半个多月,第四次,再加焊 换电感。。刚过去几天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搞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第一次 加汗显卡 7天,第二次 再加5天,第三次 应客户要求 直接把显卡换求了,半个多月,第四次 ...

我感觉遇到这个机器,以后说啥也不接了,简直修死人,基本只要修一次就无解。

网友:
ASUS的BIOS也特别容易坏?

网友:
把南桥做了就可以  做完后需要刷BIOS

网友:
这是通病      本人修了几台   跟你的故障一样

网友:
华硕的好垃圾

网友:
是不是芯片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