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楼主(2013-12-22):
手里有一台AOC19的显示器,亮一下就灭,拆开之后用点屏工具测有一根灯管是坏的,然后拆屏更换,换完之后用点屏套装测是正常了,但用原机的高压电源板加驱动板测还是亮一下就灭,刚好我有一个19的屏,然后我就用AOC的高压电源一体板加驱动板试我自己的19寸屏,结果是好的
我换灯管之后的亮一下就灭,但是我重插一下VGA线又可以亮一下,不是那种开一下就灭,这是驱动板的问题么?但我用这个驱动板试别的屏又没事,求高手啊。

网友:
检查一下高压部分

网友A:
那就是没换非那根灯管的问题。高压接换了的灯官和新灯管看一下

网友B:
灯管全部换了,电流有差异所以被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没换非那根灯管的问题。高压接换了的灯官和新灯管看一下

高压接其任意三根灯管都没有问题  只要四根一起接就出问题,但是接别的屏没事,换过灯管的屏接别的高压也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全部换了,电流有差异所以被保护

有可能。不过接别的高压板没事,我直接把屏换了。懒得再拆了,反正都是一样的。

网友:
灯管全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