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换灯管换出一条白杠

楼主(2013-12-22):
今天给一台三星19寸液晶屏换灯管,结果换好了就这样了(屏幕左边出现一条白杠),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哎,这次你要赔钱了

网友:
可能屏幕的事

网友:
是不是你啊屏拿起了的时候那边上的液晶屏 和液晶屏板上的那个线被你扯断了  一般情况就废了 反正就是和屏在一起那个长条的绿色板子 你仔细看看是不是被你扯断了

网友:
  如果你接上电脑就那一小块不正常的话 那ZL只能  节哀顺变  准备赔钱吧

网友:
屏搞坏了 三星的一般可以调成标屏用

网友:
把边上用黑胶带粘住 将就能用用

网友:
不小心把屏弄坏了,,

网友:
恭喜你,要么屏角压碎了,要么排线撕坏了,不管哪种情况最终定义都是屏坏~阿门~

网友A:
玻璃面板 和pcb板之间的那个软排线断裂了.

网友:
屏坏了。。。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网友:
屏线扯开了吧   节哀顺变吧

网友:
要么屏角压碎了,要么排线撕坏了,不管哪种情况最终是屏坏

网友:
屏上的软排线被你搞坏了

网友:
没接信号~·是这样的吧

网友:
会不会是灯管问题啊?

网友:
液晶屏角碎了。100%

网友:
19楼正解,楼主悲惨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一次,就是把屏拆出来的时候,放到桌子上,被东西碰到了,屏排线是没断与撕裂,就是有个屏排线上面有个角划伤了。结果也是出现了条屏白线,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屏排线可以换的,淘宝有这种屏线卖的,还有压屏线的工具。!这个技术不到家的,还是不要弄了,会出现二次伤害!

网友:
屏角压碎了,要么排线撕坏了

网友:
既然换灯管,多半屏幕

网友:
维修请注意,换屏需谨慎。应该那一根排线的供电被你碰断了,小心刮开来看能不能连起来,我有见过高手这个排线断了,用刀割出线路然后焊到屏电路板上去的。你可以试试,否则只能报废了,想办法忽悠客户说机子问题吧

网友:
那天见到一个客户跟修液晶的师傅争吵这种问题,客户说这是给人家修的屏你给弄坏了,师傅说我换灯管从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最后师傅肯定不认了。说了一句实用的话,非的赚这个钱?你给客户说修不好了,还让黑屏就看出来了。

网友:
赞同,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屏幕坏了   你换的时候太用力了

网友:
把灯管重取出来 就说是屏坏了 换灯管也不会亮 只有换屏了  如果客户是同行或是懂行的高手 那楼主要慷慨解囊了 活雷锋的诞生与否 就在此一举了 望楼主慎重 别砸了咱们维修的牌子

网友:
神啊,能修软屏线的或许能帮上你,,可是......

网友:
哥们,正重的告诉你,屏坏了。。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指点,我仔细观察一下,的确是跟屏连接的排线有几根被撕开了,唉,刚开始是焊了四根灯管上去,结果总是保护,没办法只好淘宝买了带架灯管,换上去不保护了,结果又出了这档子事,真是郁闷,信心倍受打击,不过钱倒不要赔,同事的显示器,自己摔坏了拿去给人家修显示器的修,人家说摔成这样了不修了。于是拿来给我修,说死马当活马医吧,我也是头一回拆屏,通过换灯管学到了两点,1、焊工不行只有换带架灯管,2、液晶屏和屏电路排线是重点保护对象,其它坏了都好办,这个坏了就完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玻璃面板 和pcb板之间的那个软排线断裂了.

判断很准确,到底是老师傅,呵呵!

网友:
一定是换的时候压坏屏了,,纠结吧?

网友:
应该是你吧那个线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