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示波器看CPU是否寻址

楼主(2013-12-22):
     最近看了一帖子发现有人用示波器看CPU是否寻址    求有思路的老鸟赐教   还有谁知道PCI-E的A11.A13.A14由谁来的    ???

网友A:
复位和时钟信号  你说从哪里来的

网友:
测bois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位和时钟信号  你说从哪里来的

那PCI有供电、时钟、复位 但PCI-E没复位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PCI有供电、时钟、复位 但PCI-E没复位是怎么回事呢

什么架构的主板??AMD单桥的要插显卡才有

网友C:
呃,这个高难度的技术,我一般测BIOS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架构的主板??AMD单桥的要插显卡才有

am2     双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呃,这个高难度的技术,我一般测BIOS波形

怎么测BIOS波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