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求救电源板无电压输出

楼主(2013-12-22):
今天收到客户送来的海信32的机子,LED的,开机一查,无待机电压,300V也没有,220V的保险挂了,热敏电阻也挂了,换之后300V电压有了,可就是SW  PWM无待机电压,电压开关管也是好的,主电源IC不知是好是坏,是一个1271A型号,第6脚有6-8V变动,不是说18V左右吗, 现在我怎么办,下一步应该查什么

网友:
PC817B光O和431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如果修出来说下哦,电源部分不会修呢

网友:
300v后级电路有零件烧掉

网友A:
检查C12是否正常,更换C28 47UF的电解电容,如果电压仍不正常就只能换I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C12是否正常,更换C28 47UF的电解电容,如果电压仍不正常就只能换IC了

你好, 这个1721A的IC可以什么代替

网友:
无待机电压,可以先查查5VSB产生电路,接上市电后应该自动启动的。查查自启动的相关元器件。

网友:
这个1271A应该挂了

网友:
最好同型号的 吧  替换了容易产生误会

网友:
如果电压仍不正常就只能换IC了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吧,导致电源芯片电源低

网友:
1271第8脚启动电压多少?正常么?这种供电跳变的情况一般都先换电源IC看一下

网友B:
改通用PWM模块吧。貌似迅维网就有卖的。没有神器,步步为艰啊。
替换其它芯片的话,得改电路,那样麻烦,耗时,有时候还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通用PWM模块吧。貌似迅维网就有卖的。没有神器,步步为艰啊。
替换其它芯片的话,得改电路,那样麻烦,耗 ...

迅维网上是有,但是他们说到22以下的屏可以,22以上的就,,,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查R22  R63  R64 R65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还要查R66 和D21

网友:
好好查下后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坏掉

网友:
完整图纸有没传份看看

网友:
测R57  R30  过流检测电阻烧坏没 如果R30 烧坏了那么芯片击穿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  R16 电流转电压

网友C:
你说的这些电阻 如R57 R30等,跟我这电源板对号吗?
我直接去找这些电阻吗

网友:
R66和D21是指我板上对应该的型号吗,我看了,没有这些,我是新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些电阻 如R57 R30等,跟我这电源板对号吗?
我直接去找这些电阻吗

我是说的图纸上的
   这板子的图纸有没的?

网友E:
后面负载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说的图纸上的
   这板子的图纸有没的?

这图纸没有,只有现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面负载有短路。

应该不会吧, 我都测了,你指的是哪个方向

网友:
你传个风火牛马不相及的图纸出来 怎么破?

网友:
几天前我修过一个跟你在这个一样的故障,也是NCP1200系列的电源芯片。8脚电压在30-300V间跳动,6脚电压也在6-8V间跳动。后来发现时屏坏导致负载电路有短路。由于用户嫌贵未修。很遗憾,我也没有享受到修好的喜悦。

希望你坚持修好,如果后面没有短路可以考虑买电源芯片。也许就是这一个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