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一台3000左右的电脑 求推荐 !!

楼主(2013-12-22):
具体新人不怎么懂   就买个能玩LOL  WOW的就行

网友:
谁给推荐啊!!

网友:
去电脑城,随随便便配下来了,3000不是问题,我自己也做组装机,多找几家,比下价,心里也就明白了

网友:
3000买二手的也够了

网友:
最好是配个固态硬盘的
       开机10秒就进到桌面 了

网友:
apu组装个就成了,物美价廉

网友:
到电脑城来吧

网友:
3k,是光要一个cpu吗?嗯,是应该不错的

网友:
果断淘宝购买!太便宜了。真正的白菜价,不过要筛选好商家,别被骗了。淘宝上的假货太多太多了。

网友(2014-01-30):
不建议淘宝,水太深!还是去电脑城是正事,虽然也被宰!但好歹能用住!

网友:
英特尔平台的 内存8G  硬盘无所谓 显卡很重要不低于650 电源长城额定350W以上 就可以了

网友:
淘宝也有很好的商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