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配置很多网游都能开最好特效了,为什么有时候中特效会..

楼主(2013-12-22):
显卡:七彩虹iGame650烈焰战神U
CPU:AMD速龙2 X4 640
内存:3G
我玩刀剑2,在人少的时候开最高特效能能在60FPS,人多的时候最好特效就20FPS。中特效人少的时候也60FPS,人多了就30FPS
网吧的450开中特效都不卡
求大神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挺好的配置啊

网友:
有答案的话我也想知道,其实系统也很关键,再一个就是后台程序,杀毒软件是最讨厌的。

网友:
不知道啊

网友:
也有可能是网速

网友:
你的网速能跟网吧比吗?

网友:
网络延迟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网络不好也不行

网友:
450本来就比640牛

网友:
网速问题    网吧都是万兆的吧  我们用的最多是百兆怎么比啊

网友A(2016-12-24):
说的是fps啊 把垂直同步关了就到45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fps啊 把垂直同步关了就到450了

fps和显卡的关系最大了,这个要看是什么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