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删除文件要管理员权限怎么办?

楼主(2013-12-22):
windows7删除文件要管理员权限?本人小白 这么整
Windows

网友:
在WIN7系统界面,鼠标右健点击你要删除的文件,出来选项框,会有一项获得管理员权限,点击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在删除

网友:
都是这样子,除非删除系统相关以外的文件

网友:
用360粉碎文件

网友:
你换个系统就有那
"管理员取得所有权“
只有有这个选项,就不会再出现那些烦人的提示了。

网友:
看情况!乱删会出问题。

网友(2014-02-01):
小心啊!乱删系统就坏了!

网友:
也可以进pe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