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手上有东芝T110的上网本,帮忙看下声卡芯片是什么型号,在线等

楼主(2013-12-22):
如题,客户的声卡坏了,要换。但机器没拿过来,要提前订芯片,哪位有这款机器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声卡是在那个USB小板上面的

网友:
都没有吗?客户要明天拿过来换呢

网友:
可以找下图看下型号

网友:
先看看芯片供电,信号都出来了吗

网友:
都没有这机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