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AMD不触发

楼主(2013-12-22):
待机电压正常,开关有跳变,BIOS刷过,换过EC,EC供电,复位,休眠,正常,S5-ON不出

网友:
NB-ON正常吗,这个机器好像北桥参与触发的

网友:
    我这两台现象也一样  求解

网友:
从简单开始,S5——ON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情况,待解决

网友:
查待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