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不出显卡供电和CPU供电

楼主(2013-12-22):
上图是显卡供电电路图
测的工作条件如下
EN 3.3V  vdd 5v  VCC 5v REF 2v  ton 20V  BST 5V
不出显卡供电。

这些电压正常么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开启新号

网友:
条件都满足了,看反馈,换芯片

网友:
都是芯片的毛病

网友A:
REF分压给9脚的电压有不?没有,芯片不会工作。

网友B:
看电路所示看有没有掉件,电阻有无变质,线路没问题工作条件满足就换芯片

网友:
这台机器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太遗憾了
帮不上忙

网友:
楼主 修好了,给说一声,真不好下结论

网友:
PG信号测了没呢~~~POOGD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C:
POOGD信号不是最后出来的吗

POOGD信号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所示看有没有掉件,电阻有无变质,线路没问题工作条件满足就换芯片

我再看看 芯片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F分压给9脚的电压有不?没有,芯片不会工作。

有的 分压出来1.05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OOGD信号没有

PG信号没有 ,这里可以断开这个脚相连的PR57上拉电阻 或测量其阻值判断故障,还是一样情况的话,可以换芯片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G信号没有 ,这里可以断开这个脚相连的PR57上拉电阻 或测量其阻值判断故障,还是一样情况的话,可以换芯 ...

PG我断开了 不断开会掉电的。芯片换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G我断开了 不断开会掉电的。芯片换过了

你的机器是集显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机器是集显的吗?

独立显卡的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机器是集显的吗?

独立显卡的哦

网友:
既然换过新片了就查查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