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坑爹的E40不触发

楼主(2013-12-22):
客户送修的,送来时说之前用的好好的正常开机第2天就不触发了
接电源,待机0.02不触发。接到机子一看E40首先想到EC程序,郁闷的是来了,刷上EC bios还是一样0.02不触发,

网友:
额  新手  图纸怎么传啊

网友:
兄弟看看怎么发帖!

网友:
看看晶振有波形吗

网友A:
要按照时序来查找不上电触发的原因,

网友:
就算南桥挂了,也有触发的啊

网友B:
既然S5_ON有电压 ,就查3V——S5, 5V _S5开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S5_ON有电压 ,就查3V——S5, 5V _S5开启了

好吧  明天看看去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按照时序来查找不上电触发的原因,

好吧  我在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按照时序来查找不上电触发的原因,

好吧 我在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S5_ON有电压 ,就查3V——S5, 5V _S5开启了

额  问下 3V——S5, 5V _S5这个由那个芯片产生的啊  图纸找不到啊我新手

网友B:
先测下3VPCU ,5VPCU有吗,再查3V_S5与5V_S5

升压电路

网友C:
没南桥也可以出发啊

网友(点评):
南桥参与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下3VPCU ,5VPCU有吗,再查3V_S5与5V_S5

恩恩   测出来啦  是15V出不来  我直接从公共点飞去就OK了  嘻嘻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南桥也可以出发啊

可是我同事那台南桥换了就可以了  我想南桥是参与触发的

这我学习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很多次了   都是主板上的 D95280供电芯片损坏的多

网友D:
强烈建议换个D95280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烈建议换个D95280供电芯片

你说的是E42O吧  那才是用着的  我这不是啊

网友:
恭贺,下次你就不会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