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25E 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3-12-22):
三星 R25E  开始是公共点短路,经查是CPU供电上管 和电容短路 电源芯片也坏了 换好后 进系统滚动条时掉电,有时能进系统f,进了系统使用起来就正常 ,现在发现开鲁大师温度测试有一个电感明显发烫 ,烫手另一个正常,不知是不是这个引起掉电的 ,换了电感  MOS管,CPU 一样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测一下上管G极波形是否达到24V,如果没有查一下自居升压回路。

网友:
BST 供电正常  试波器测了驱动波形两组不一样 ,现在是只要进了系统用起来就正常
开大型东西有一个电感发烫